DELL D63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7-19):
今天接了个 DELL D620  集成显卡的,不触发,待机0.01 正常 拆机量3V5V 电感没有电压,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查主供电芯片6脚有19V, REF 2.0  3VON  5VON 信号  3.02V  感觉有点偏低, 先换了主供电芯片 涛声依旧  经测这个信号是由 IO5025  发出来的 换了 IO 也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开启信号量了吗

网友:
有没有打对地阻值

网友:
8734的6脚SHDN查了没。

网友:
主供电 的 开启信号有,3V5V 的 开启信号 有点 偏低  不足 3.3 V    2.9到 3V  不知道 算不算正常

网友:
不排除开启信号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管子有问题也会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