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瞬间掉电,电源打表灯亮一下貌似有短路

楼主(2012-07-19):
同行送来一戴尔D620的本  开机瞬间键盘上的三个指示灯亮闪一下 电流表显示0.056左右的电流 然后直接掉电 稳压电源的短路指示灯会亮一下 但是没有响声
以为是短路 就找个这个方向去找了 ,拆机测量各供电都没有短路,有点小失望。
继续~待机测量3V  5V 都没有 查图纸产生3V  5V的是MAX873
是按下开机键后,由EC发出的开启信号 。开机才产生3V  5V。
有万用表测开机瞬间有3V  5V。
从图纸上依次断开PJP5和PJP6.如图:

当断开PJP6的时候,发现不马上掉电了,判断是后级电路有问题。
搜索+3.3V_SRC链接的电路,一个一个断开,当断开Q23后不立马掉电了。如图:

+3.3V_SRC经过Q23转换成了+3.3_sus,继续查找+3.3_sus链接的电路,依次断开。
当断到U26时不立马掉电了

U26是一个与门电路,各个电压开启信号和电压好信号通过U26相与产生各个PWROK信号送给EC和南桥。
U26有三路输出分别是6脚 8脚 11脚,有烙铁依次挑开这三个脚 到8脚SUSPWROK时,不立马掉电了 。
下面是重点了看图:

按下开机键后,EC会先发出SUSON开启信号。依次开启以下几个电压:

当+1.8V_sus正常产生后会发出SUSPWROK_1P8V信号送到Q7的2脚,N沟道高电平导通Q7的1脚就为低电平。
U24C是一个非门电路3脚是0V时5脚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3.3V送到U26C的9脚与10脚的sus_on通过与门相与从8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SUSPWROK信号,这个信号送到了两个地方U15和南桥

断开R296,开机还是瞬间掉电。suspwrok信号断开测量时输出高电平。剩下的就是到南桥了。
南桥收到suspwrok这个信号复位,然后南桥复位后再发SLP_S3#信号给IOIO再发出RUN_ON信号开启5VRUN3VRUN1_5VRUN1.8VRUNM7_CORE等电压。

但是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马上掉电了。到现在没搞明白是为什么,在确认了南桥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后,直接上BGA加焊南桥,开机上电OK一切正常到此机器修复。

表达能力有限,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呵呵 最近比较穷 希望大家有分给点下载分,也不罔我写这么长时间帖子!

网友:
Q7 那是N沟道MOS

网友:
帖子不错,但是Q7是N沟道吧,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是不是想睡觉了还赶着写啊,一不留神把N写成P了,

网友:
这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情况和楼主说的差不多,换SB好了。

网友:
好多人np不分的

网友:
这是错字很少的一个高手,我至少看时不怎么费力。

网友:
追的好辛苦啊。 一路查下去

网友:
怎么给华硕的图纸很像啊

网友:
写得很好啊

网友:
呵呵    高实力啊   不多 经验啊

网友:
虽是简单的加焊南桥,但过程说的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不赖不赖 顶一下

网友:
感谢LZ分享,这一查就得一天吧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很多人本修好了 但具体不知道毛病是啥

网友:
路过,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对DELL的上电时序掌握得不错啊!看来我也要加强理论学习了!

网友:
上电时序掌握的很厉害,要是我的话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加焊桥不行 我一般遇到线路 或电阻开路的情况下 直接换版、

网友:
真厉害!又学一招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析。问题找出后先易后难

网友:
简单一点 想问题 先抓重点 瞬间掉电 极大可能 就是 HWPG上有问题. 直接找到这个电路后 测量 你会省掉很多弯路时间

网友:
可以 大师,,

网友:
思路清晰!对电路信号流程熟悉

网友:
感觉说的好复杂,要是没图纸咋办?不开机就是不加电了,不加电就是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话的问题,查KB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条件正常那就是信号部分,不是KBC就是南桥问题。KBC可以查引脚定义,或者使用相同KBC的图纸可以看到发出POWBTN信号的引脚,查是否发出该信号,要是发出基本可以定义为南桥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楼主 加焊的什么型号的南桥啊

网友:
这是错字很少的一个

网友:
楼主辛苦了,是南桥的问题掉电,少

网友:
南桥没有维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加焊的什么型号的南桥啊
NH82801GBM

网友:
楼主。。。呀 厉害。。 是我的话 我先干桥

网友:
短路的少,显卡门的最多,这板也便宜,没必要这么费力去修

网友:
一片也就一百多块钱,集显的也才200多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好麻烦哟,还有一些简单的诊断方法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个的主要问题还是在SB那里,对于这种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思路

网友:
不错,我修的是断线了

网友:
分析的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点了 哈哈

网友:
分析的不错的,维修只要有思路就好了。加油

网友:
真正是信号级的哦,难得啊

网友:
我遇都的都是北桥问题。你的难修多了。

网友:
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网友:
D620一直很头疼

网友:
,工业电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工业电脑维修,驱动器维修,医疗设备维修,工业控制电路板维

网友:
LA的板就是好,可以方便的断开个支路

网友:
这查信号的功夫不错

网友:
看上去有用过心的研究技术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是很好弄,不知道如何判断是EC保护掉电,还是南桥保护掉电,

网友:
分析到问题大概的所在位置了,不错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论坛就需要这样的原创帖分析透彻

网友:
顶,主板维修资料

网友:
楼主上电时序了解得如此深入真是让人佩服佩服啊!

网友(2012-09-07):
打错了是吧

网友:
帖子不错  给力

网友:
楼主给力  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