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换灯管,差点换坏两块屏。

楼主(2012-07-19):
第一块换的时候,脑子发蒙,步骤有问题,掉了一个小边角,还好看看那里没线经过,换好灯管,提心吊胆装好,一试没问题。
第二块,屏是粘有胶的,也和客户说过有风险,拆的时候十分小心,但还是在清胶时边上掉了小小的一点点,而且还是有两条线的,换上灯管,一试花屏吓得我小心肝那个跳啊,换根屏线一试OK,汗!!

网友(点评):
花屏可以用酒精洗洗屏线插头

网友:
虚惊一场,嘿嘿!!我第一次换灯管换出两根线来

网友:
呵呵~~  世间财,不好赚!

网友:
换灯管直接从上下两侧将灯条抽出就可以了啊

网友:
灯管经常换,一般的灯管都没有难度

网友:
想换都不能换啊

网友:
这个是做维修行业最难免的啊

网友:
小心点,换灯管细活!

网友:
呵呵呵,换得惊心动魄的

网友:
我也是提心吊胆的。。。最近一次终于把屏搞裂了。。拆时很OK。。焊了灯管。装的时候。背光膜有中间有个角没到到位。。屏装上。把铁外框一装。就杯具了。。看到裂了一个口子。。又拆开把背板膜装好。再装上去。。五公分裂纹。。一块树叶产生了。。唉。。每次换灯管心里就没底。。但接到这活。又舍不得不赚。。。

网友:
换灯管这么久就换坏LG19寸的屏,还是一样的屏2块。以后看到拆出来是LG产的19寸屏直接不换了。拆下好一切完好,装的时候,液晶屏那老是装不好,设计问题,2边的卡位不事对称的,一卡上边框屏就破碎了。点亮就是大花屏

网友:
介绍下 我的方法 供大家参考
拆掉框后 大家都是想到把屏撬点出来好用手拿 往往就是在这撬的过程中存在了很大得风险
我的办法是 用胶带纸 比较黏的那种
在屏电路对面 两个角上沾点 如果怕没什么劲 就多沾点 拿胶带 这样的话 屏很容易拿出来
风险也小很多· 装的时候其实就是个逆向工程 大家小心细心点 就OK

网友:
虽说 换灯管 成本低 但是在这里 我还是要骂一句 够 日 的 那些30快钱就答应换灯管的 鸟人·· 去死吧·
发泄下

网友:
我换灯管一般都是灯管倒霉,从来没弄过屏坏的

网友:
从屏幕侧面把灯管小心抽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么难吗

网友:
说个命大的屏吧,那天去收废品的老头仓库,问他有没有不碎的显示器,说没有,无聊就在院子里转发现在破洗衣机下压了一个,以为不是好的拿起一看是好的,不管了先交钱,拿走回去一看换灯管后好屏一块。

网友:
维修总归有风除的存在,有时候就算处处小心些但还是会有想不到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哎  我都给人搞坏两块了,都是在装的时候,而且还都是在扣铁框时压坏的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