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sb 输出15v

楼主(2012-07-19):
5vsb 输出15v。什么元件能造成5vsb高输出?

补充内容 (2012-8-10 22:49):
测量不小心,494给弄挂了。当料板了

网友:
确定吗,是不是万用表坏了,还是mos管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大电流

网友:
再打下5v的对地阻值

网友:
那板子还有用吗,

网友:
手先你要知道你量的那个电压是不是5V待机哟!第二就是CMOS管击穿,第三就是反馈电路,第四就是5V待机的驱动IC .第五就是你量的那个电压是5V待机的那个点,但是因为其它地方和5V待机短路,所以你量的那个点就是15V 慢慢查吧

网友:
检查副电路变换回路看看有什么原件出问题了看看光耦这些

网友:
晕!+5VSB次级的元件还有好的吗???

网友:
量一下MOS的第4脚的电压和阻抗

网友:
+5VSB的那个变压器匝间短路了。

网友(点评):
变压器匝间短路,能高输出?

网友:
我不明白

网友:
查查光耦和431

网友:
感觉就光耦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1.测量点找错了,那不是5VSB。
2.那一串元件坏的也差不多了吧?
3.万用表选错档位了,或者坏了。
4.你再测一遍吧。。。

网友:
我昨天修好的,PS-ON 22V.

网友:
可能是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
不会吧 要么滤波不好 有杂波 还有就是反馈坏了

网友:
好点的电源上面有5v的稳压管的 怎么也不会到那么高的

网友:
查查反馈和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