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遇到冷美人了!(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07-20):
杂牌主板维修,直接上图:

郁闷,都不知道型号是什么!
由于同行送过来的,所以直接干,就不测短路了,不过还是看看,有没划伤之类的……

一插电,整个人都傻了,不跑码,难整啊,而且是杂牌,没图纸啊,不过有PCI复位!
(心想,是简单的问题,同行会让你干吗、?)

下面开始不跑码维修:
第一步:量下各项供电是否

内存供电:2.6V正常

1.2V,总线供电正常

1.3V,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1.8V,就不上图了
………………
量完各项主供电,没有发现不正常。哈哈,遇到“铁板”了

第二步:
测时钟电路把
三个条件:
VCC、晶振、VTTPWRGD
我比较懒,没去测了。
因为PCI有复位,基本断定时钟正常(复位在时钟之前)

接下来,就乱干了,东戳戳、西戳戳了。

一般是(1:测CPU复位,2:测总线,3:刷BIOS,4:拆周边第七步 5:压桥、压CPU座)
不过懒得按步骤来,累……

不跑码一般就是那些问题(在供电都正常,没有掉件、划伤、腐蚀的情况下),CPU座虚焊、桥虚焊或短路

先压下CPU底座

无果
再压下北桥

咦,难道是北桥虚焊?(满脸苦恼)
打下内存和PCI阻值吧

PCI有一个阻值500,偏低(内存阻值正常),难道是南桥?
测下南桥时钟吧

*脏话*,正常……
测另外一只脚

有电压,无波形,难道南桥有“微短路?”
换晶振、换协振电容,还是一样,无啊。
………………
累了,今天就说到这里,答案自己猜。
同意是南桥问题的,就加点分!
明天送上后续答案……,留个悬念!!!!!

补充内容 (2012-7-21 00:31):
本帖已更新到46楼

补充内容 (2012-7-21 00:33):
说错了,帖子已经更新到 67楼

补充内容 (2012-7-22 23:51):
122楼已公布结果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诊断卡上红绳子是亮点!怕是把卡送客户吧!!

网友:
"因为PCI有复位,基本断定时钟正常(复位在时钟之前)"这里有笔误!

应该是“时钟在复位之前”,最好是测下PCI B16脚和BIOS的31脚的波形
不会吧, 讲讲原因

网友:
再换晶振。

网友:
吊样。牛B那样,还让我们自己猜,还加分,加毛线。我艹。

4526792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上红绳子是亮点!怕是把卡送客户吧!!

我也注意到DEBUG卡绑线了,本人也丢过几块,不过没有绑过。

网友:
你这个总线供电是在MOS管上测的吗?

网友:
晶振一边有波形是正常的,因为两脚串联了!压北桥跑00FF,和不跑马是一回事。关键在Irdy灯

网友:
想知道结果捏,,,,

网友:
irdy 亮了。

网友:
加焊北桥后,有CPURST#,打PCI A34脚,有波形,IDRY灯不停的闪,BIOS 23脚也有波形!说明CPU寻址已开始!
来张特写啊!

OQC
一个破壁班子搞搞搞,不就是个北桥虚汗了吗。炫耀个蛋啊炫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北桥虚了吧。

北桥时钟短路拉低时钟芯片发烫,所以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恩,确实笔误!

网友:
前应该是后

网友:
先保证内存供电1.8V,负载供电0.9V,SPD供电3.3v(238脚),然后看看时钟、打打阻值,最好换根内存,多用洗板水刷一刷。再不行就差IO相关电路

网友:
很好的方法,一个月不到已经送客户2个了,太纠结了。

网友:
呵呵,观察真仔细啊,,诊断卡确实老会忘记拔。。这个是个好方法。。
这个绝对可以有
我也送了一个给客户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方便呀。有电压无波形,看来问题是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晶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晶振已换!

网友:
没换个CPU试试么

网友(点评):
这个还用讲吗,不跑码的机器,电压什么都正常,第一个就是换CPU,然后压桥,再个就是压CPU座

网友D:
南北桥间的PCI总线问题?那为什么压北桥会跑码?一般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干北桥了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压桥、但是还跑00FF,根本就不动!就等于没跑

网友:
好吧!我看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搞

网友:
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重做南桥应有结果

网友:
照楼主这样说的,应该是南桥

这头像,1024
什么都没看中,就是你的头像我看中了

网友:
北桥问题吧,干了再说。

网友:
有时候按北桥 南桥也受压力   我觉得南桥

网友:
是南桥吗?、

网友C:
应该是北桥虚了吧。

网友(点评):
晶振无波形与北桥有关系吗 老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nahlj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大可能SB问题   我现在也一块你那样的板子不跑吗还掉电   抢修中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了,错不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试试哈

网友:
我手头上有几块这样的板呢,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不过没波波测,所以不知道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小菜一个、猜不出来!

网友:
南桥问题大啊。新手来看答案。

网友:
电池和CMOS跳帽,总之是CMOS电路问题多一点。
LZ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反正是二修板,你懂的

网友:
干南桥吧   这样比较快一点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貌似遇到现场直播了, 我也赞同楼主说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看看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怕遇到这种板,都不知怎样下手。

网友:
南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要留点悬念啊。。。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北桥问题,晶振有一只脚有波形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做南桥,再做北桥,要不就换板,这是我一惯的作风
同意楼主:
5.0
lcfyeyu521
同意楼主:

网友:
可惜楼主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告诉我们答案

网友:
先回再看,我猜拆网卡。
我就怀疑那IRDY亮了。
当然如果刷BIOS呀,换南桥呀。应该不用这么溜悬念
同意楼主:
5.0
antie007
网卡、声卡,能拆的都拆了!

网友:
antie007
我的的兄,一针见血啊,其实我想打SPI的CS#的波形还有PCI A34的帧信号,还有PCI X16的波形,基本能确定是南桥问题或北桥问题了

网友:
xiaochide
同意楼主:
刷bios

网友:
因为有集成网卡,PCI值低20,没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啊!!!直接1干北桥

网友:
nb问题吧

网友:
台式主板一般都没人去做桥了吧!要做桥不如买个主板了。南桥问题。

网友:
干南桥啊干南桥!

网友:
不管是什么等楼主发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
有焊台就好办,按照经验,一般北桥的问题大过南桥,但是因为南桥好做,一般人都做南桥。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查起来真方便!买一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
上次不是说了换晶振还是不行的呀!!

网友:
难道接下来是加焊南桥的吧!!!

网友:
北桥面大,小厂产的设备不过关造成空焊。

网友:
cpu 有复位吗 cpu有 pg信号吗?

网友:
应该是谐振电容吧

网友:
加焊北桥肯定能好吧。

网友:
现在主板修不起价格,碰到铁板还不如钻研上网本的板

网友:
太吊人胃口了,有pci 复位那有没有 CPU 复位呀!

网友(点评):
因为有的CPU复位需要上真U才能测的!

网友:
那就测下CPU复位吧

无复位,呵呵,是不是把复位弄起来就能跑码呢?
因为是杂牌主板,查不到资料,也没有BIOS刷(此板没有IO),跑线?
我就懒得跑了,打打CPU阻值吧,各阻值都正常
再打下北桥吧,从PCIX16吧。

正常……
打到最后3个脚,如下图

无值,难道空焊……
只有上BGA了

完事后,各个都已恢复正常
结果…………
呵呵……
明天公布结果……

补充内容 (2012-7-25 13:30):
我就是一个新手,修个复杂点的板子要好几天,也是边修边发的帖子,不是一次搞定,而是第四天搞定,减我分,我很不爽

网友:
凡客油
不就修一块烂主板吗,值得这样炫耀吗?
***380的  BGA 签定完毕

qun526643604 -5 对对,不就一个篮板子吗。你标题骗人,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注意到DEBUG卡绑线了,本人也丢过几块,不过没有绑过。

以前我没有绑线,都送了好几块。

网友:
AM2的板,有复位不跑码的我第一步换CPU

网友:
不就修个烂主板还卖什么关子

网友:
受此启发,我也要绑条线

网友:
太掉胃口了吧

网友:
我也有块和楼主故障一模一样的板   期待结果

网友:
IDE第一脚有复位么,如果没复位查bios第2脚有没有复位,如果还是没就跑线找到南桥发出的PLT-RST复位信号的输出端,断开与BIOS第二脚的连接,就知道到底是南桥问题还是负载问题了。

网友:
南桥问题吧,从楼主反映的情况看

网友:
坦白说,要是你修好,同行说客户不修了,那个纠结你想想。

网友:
碰上个说评书的,修个板不如故事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北桥间的PCI总线问题?那为什么压北桥会跑码?一般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干北桥了

同意北桥。。。。。

网友:
楼主估计都修好了,只是吊人家胃口看帖罢了。一块板要修三天,都不用搞了,你不急人家都急,估计当天就修好了,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7-09-06):
等级限制,只能看看文字,多挣点分和金币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