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m2 MOS管短路,求大神协助。

楼主(2012-07-20):
   本人新手,故障如下
   开机瞬间即灭,再次开机无反应,发现电源进保护系统。测量后发现MOS管短路,于是从G31主板上拆下换上一个。  现在CPU风扇可以转,但依然不开机。且开机数秒后会因CPU 过热而自动关机。  用2位诊断卡测,00不过。  用6位诊断卡测,NO-CPU。 电源IC也更换过。mos管现在换了一组。故障依旧。求指点。

网友:
去掉CPU换上假负载测CPU电压正常不?再测时钟 复位 等~
有可能U被烧坏了~

网友:
很多G31主板上假负载不会出Vcore电压的。

网友:
现在CPU风扇可以转,但依然不开机。
这句话不理解,是不亮机还是不开机,风扇都可以转了。应该是开机了。你说的应该是不亮机吧

网友:
短路问题解决,要是电压正常的话,估计电源部份修好了还是检修其他地方吧。

网友: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检测一下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若是满足了就更换一块试试,但要同时更换MOS管

网友:
cpu电源芯片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