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分析

楼主(2012-07-20):
我的一块捷波845EPRO不亮机,诊断卡交替跑04E100,14E100,24E100,各组电压是正常的,奇冠6位诊断卡,大家来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那个诊断卡没那么神,维修还是按步骤一步一步的走好。

网友:
只看跑马是不行的

网友:
检查IO相关电路

网友:
各电压基本上正常的

网友:
时钟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刷BIOS吧,我碰见4E之类的都是先刷了BIOS在说。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是不是反复循环跑04E1,这个代码一般是CPU在寻找内存,应该查内存到BQ之间的线路。

网友:
一开机就是04E100接着14E100,再接着24E100,后面4位数始终不变

网友:
内存到北桥的通信有没问题啊

网友:
诊断卡只能作参考用,没那张诊断卡是准的!

网友:
曾经见到一台雷击的神舟台式机这样显示是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