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信号描述一(故障分析入门)

楼主(2012-07-20):
南桥信号描述一(故障分析入门)
ICH信号说明 本章对每个信号进行详细描述. 这些信号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安排其接口的。. 在信号名称的末尾有“#”号的表示它是动态的或者表示低电位有效。信号名称的末尾没有“#” 标志时表示信号是高电平有效 以下符号用于描述信号类型: I         输入引脚 O         输出引脚OD O         耗尽型输出脚. I/OD         双向输入/耗尽型输出脚. I/O         双向输入输出脚.

电源管理
电源是主板的动力,是维修中最难的、遇到故障最多的地方,我在接下来的几天将详细描述南桥电源管理信号的来龙去脉,慢慢品尝技术带来的快感。说明:在最前面的是信号名称(引脚名称)第二位是信号类型,第三位是信号描述,描述开头黑色粗体字为信号中文名称。后面跟着信号的说明。电源信号 (三分之一)
名称        类型        描述
PLTRST#                           O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时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I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                                 I        热断路信号: 当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
SLP_S3#        O        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        O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的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的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注释:在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给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LP_S5#        O        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
SLP_M#        O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S4_STATE# / GPIO26        O        S4 状态指针信号: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连同SLP_S4#处于高电平,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

名称        类型        描述
PWRBTN#        I        电源按钮:.电源按钮将引起SMI#或者SCI来指出系统的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系统已经是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效时间超过4s,不管系统在S0、S1、S3、S4状态,这时都会无条件转换到S5状态。这个信号的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及输入端有一个内设的16ms防反跳的设计。
RI#        I        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SYS_RESET#        I        系统复位: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如果SMBus空闲,南桥将马上复位,另外,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SYS_RESET#将等待25ms±2ms直到SMBus空闲
RSMRST#        I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LAN_RST#        I        LAN 复位: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在LAN内部控制器进行复位,在LAN的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正常状态下该信号才会有效。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LAN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注释: 1. 在RSMRST# 解除有效之前LAN_RST# 必须是有效的。2. 在PWROK有效之后,LAN_RST# 必须有效。3. 在V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LAN_RST#必须有效1ms。4. 如果集成网卡不用LAN_RST#可以把它连接到Vss。
WAKE#        I        PCI Express* 唤醒事件 :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MCH_SYNC#        I        北桥同步信号: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 输出端。
SUS_STAT# / LPCPD#        O        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
SUSCLK        O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VRMPWRGD        I        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 这个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CK_PWRGD        O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当主电源有效时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当SLP_S3#和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高电平有效
PMSYNC#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0         O        电源管理同步信号:当该信号有效,在退出C5或者C6时该信号由北桥使CPUSLP#这个脚无效。这个信号也可以用于GPIO。
CLKRUN#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GPIO32 (仅用于桌面电脑)         I/O        PCI时钟运行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支持PCI CLKRUN协议。当连接到外部设备时需要申请重启时钟或者预防时钟停止

南桥电源管理信号部分就这么多了,可能在翻译和理解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请和我联系,共同商讨,大家一起进步。大家在维修中可能会遇到CPU没有时钟,更换时钟芯片,晶振等等,还是没有修复,怎么办哩???你是否测试过南桥的STP_CPU#信号?
名称        类型        描述
STP_PCI# / GPIO15 (仅用于桌面电脑)         O        关闭PCI时钟信号: 当STP_PCI#信号是低电平时外部时钟脉冲发生器就会关闭PCI时钟信号。它以前用在笔记本电脑上去支持 PCI CLKRUN# 协议。 在Sx(S0、S1、S3、S4、S5)状态下,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为了支持Moff/Sx 到M1/Sx的转换,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
STP_CPU# / GPIO25 (仅用于桌面电脑)         O        阻断CPU时钟信号:这个信号有效时会命令外部时钟发生器关掉CPU时钟,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于支持C3状态。在Sx(S0、S1、S3、S4、S5)状态下,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为了支持Moff/Sx 到M1/Sx的转换,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
BATLOW#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0 (仅用于桌面电脑)         I        电池低信号: 这个输入信号来自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组,当电池电量不足以维持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该信号有效时它会阻止系统从S3、S4、S5唤醒,也能引起一个SMI# 信号有效。
DPRSLPVR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16         O        更深层睡眠-稳压信号:这个信号用于VRM在C4状态下将电压降到更低。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稳压器输出更低的深睡眠电压。该信号为低电平时(默认值为低电平),稳压器输出正常的电压。 (稳压器指VRM)
DPRSTP#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1 (仅用于桌面电脑)         O        深度停机信号: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

网友:
所有的南桥基本都一样啊

网友:
关注 BDL3GH1-3a5b

网友A(2012-10-10):
不错哦,很好的学习啊,还有关于北桥和CPU 更好,

网友(2013-01-28):
我看的好吃力啊。是不是我太菜了还是!!!!!!

网友(2013-08-18):
大家不怎么回复呢

网友:
学习了,我的分没有了。呵

网友(2013-10-13):
看了,但还有点看不大懂,还得继续学习,希望大师继续出更多的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很好的学习啊,还有关于北桥和CPU 更好,

不错哦,很好的学习啊,还有关于北桥和CPU 更好,

网友:
再接再厉 一定成为高手

网友(2014-07-12):
看的太吃力了

网友:
如果带图讲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