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方法1

楼主(2012-07-20):
首先目检0 g" C+ h) n$ a外观检查,从外到里。有无损伤,有无缺件,有无修过(有无做过BGA,IC MOS管、电感、电源IC有无连锡虚焊,电源IC有无被对换,MEM、MINIPCI槽有无异物)看电流变化0.03---0.5----0.9----1V----1点几伏7 G% v0 a( a  [1 r& v! H% K$ [1 ~2 n分别对应( g/ z2 W1 d5 @) T9 Z1 J待机----CPU-----内存------显卡-----显示( ~0 |6 ]1 C7 ?- M& O9 J待机大电流通电后待机电流0.01-0.12属于正常范围,如超出0.12并不能触发,说明隔离保护。2 V% c2 r1 L, I+ ?3 E3m 5m 1.8m 1.2m 或LDO等待命电压有短路。  |, V, b/ d: a& W待机电流产生方式:电源DC头-保险电感—隔离保护管—主电源IC—3M、5M、1.8M、1.2M等EC、SB分组供电、门电路等,电池充放电IC。! Z4 J$ z3 x2 v" O- w无待命电流7 O$ u1 O8 |6 q+ A, C1、跑隔离保护电路1 e4 \4 L, A' B" C! }6 @/ a2、主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7 p) Y! |9 |7 l9 h  ]. |7 l3、3M 5M,LDO是否损坏5 }# y4 I! r& o# V! n- I& _4、充电IC很少会影响。5、EC不良会影起待命掉电。+ \8 H# b; Z% g# L不触发2 _8 i- B  E  U% _  u# q1、有无短路(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通电摸有无发烫无件)(电池芯片、参考电压IC)6 G# K1 p2 F3 ~7 U8 S& O2、有无CMOS电压、CMOS电池放电(Sony), f) v# G8 q/ P  [& T3、看有无虚焊(对一些易虚焊的元件和芯片拖锡)、(按住南北桥、CPU能否开机)  r% `9 ^# F5 l8 U" n: z* d: a( M4、有无各组供电(3M5M及LDO)5、无3M 5M不触发(查系统电源芯片的所需

网友:
哎这从哪里复制来的压

网友:
     基本没啥用

网友:
对新手有很大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从那复制来的?

网友:
刷积分的 呵呵  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A(2016-07-17):
楼主一看就复制的呀,你要复制也罢乱码去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看就复制的呀,你要复制也罢乱码去掉呀

这个帖子是复制的,乱码我看看能不能给他去掉吧 感谢支持论坛....

网友B:
描述的都是基础检查,只是有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都是基础检查,只是有乱码

恩有点软码,好像是复制别的论坛的帖子的缘故吧

网友:
刷刷。这分能送的不。。。送点用用。、

网友(2016-10-18):
水平低,看不懂呀

网友:
楼主哪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