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700加电不显。。。

楼主(2012-07-20):
刚收到一台东芝R700 I5的机器。加电,电源灯是亮的,WIFI灯是黄色的。硬盘灯刚开机一闪后来不亮,
屏幕没显示,外接也不亮。
就拆机,上电,量 ,电压全都出来了,然后准备下份图纸来看看,搜了下没找到图纸。。。
然后裸板接显示器就亮了。 这时怀疑是外设引起的,然后一个一个接外设, 整个机器都装完后,还是亮的。。

这个一般是什么导致的,我就拆装下,就亮了。。。 求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你可能动了内存  也有可能是芯片虚焊  等等

网友:
芯片虚焊问题可能大一些。

网友:
考考机,就知道是不是虚了,运行3dmark

网友:
这样没有用的。。。不稳定。。。。。要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