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镊子跑线

楼主(2012-07-20):
镊子跑线法  是用镊子从侧面夹住板子 根据镊子两脚的等长性 判断过孔的位置  是这样理解的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板子中间的过孔  镊子的、长度达不到怎么办呢   求教啊 啊              啊啊啊

网友:
是的啊 灵活运用 不够长就加长  不用也可以用表笔啊

网友:
楼主英明哈.这都想的到.牛.

网友:
铜比扫把...

网友:
这都想的到.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