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件真难??

楼主(2012-07-20):
修好了不能拆了,所以没法上图
客户拿个机器,说是开不了机。
故障还原:上电测试,真的不亮,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我头大了,报着试试修的态度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了下来,插上电源,诊断卡跟刚才一样,想“没复位”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供电内存供电有一个电容怀孕了,心情非常爽以为青青松松把问题解决G极没有控置电压D极有5V,S极没有电压,那就从G极跑线路到一个八角芯片RT9202,测G极相连的角没有电压,心想就是他的问题在我们店的废板上就找这个件所有的板上都没有,上网查查能用什么件代换,几波周折在一片华硕主板上找到一个APW7120,换上后亮机心情非常爽,因为我们这也是矿区没有那么多的配件。

网友:
7120代9202.。。。7脚 脚位连接都不同不返修才怪

网友:
怎么知道可以互换啊?脚数相同的就可以?

网友:
脚数相同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真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