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E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2-07-20):
不是很懂,请教下,测的有供电,晶振起振,不知道另外的条件要测第几脚,知道的大哥帮忙教下

网友:
貌似是什么都没有看懂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图看不清楚,单一的芯片没法能,要结合整个电路图!有复位的再查下复位,然后就是开关针了!还有34脚与4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