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

楼主(2012-07-20):
(图片)

网友:
明显的是查   ec的条件     remrst   触发才有的好像

网友:
期待LZ能解答出来,给小白我学习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不开机的话 查查开机线路  还有各处的电压上来了没

网友:
BIOS问题,刷个试试。。

网友:
AMD的板子确实是,25M也要起振,要不然就会出问题!

网友:
remrst要有才行

网友:
电阻 拉低了

网友:
pwrbton#有没有跳变呀?ec给南桥的开启电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