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9GS/128M REV:4.0的艰辛维修

楼主(2012-07-20):
这个主板起先拿来的故障是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接着查时钟,PCI B16脚没电压。看来是时钟这一块出问题了,接着查时钟芯片的晶振电压,两边都有1.6V。然后再查其他的时钟。都正常啊。就是没有PCI时钟。难道是南桥发出来的?接着看到南桥附近有几个220的电阻,用万用表一测,是和PCI B16想通的。直接上BGA加焊南桥。加焊好后上电有复位了,但是新的故障又来了。就是有时候档D5 有时候一直在循环跳乱码,直接刷BIOS,还是老故障。接着用手一压北桥,顺利跑码。靠~~~又加焊了北桥。然后上电,正常跑码。同行拿回去用了一下子又拿回来了。说点不亮,上电测试,又跑乱码了,用手压了下北桥,正常启动。不可能吧,北桥不会那么快虚的,北桥附近有个显存芯片,难道它的问题???没办法了,只好加焊了。加焊测试N遍都没问题了。想着给他装个系统试试机。P/S键盘不能用,打其阻值,4脚480,1 5脚620.都正常,P/S不能用,我用USB去。操了,USB也不管用。但是U盘能启动。所以应该跟南桥没多大关系 吧?直接更换I/O。总算是OK了!!!这鸟板,修你还真费力

网友:
南桥也有时钟发出,AMD太神奇了

网友:
楼主是个老手了?

网友:
爽快学习了啊

网友:
估计这板没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