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交换机 维修心得及问题

楼主(2012-07-20):
外形  及内部情况
电源 及散热片发现问题(绝缘导热片没有与芯片完全接触上,可以从反光面上看出)

网友:
从网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

网友:
原来也没有修过网络交换机,现在开始现学现卖。损坏的原因分几类:一、不明液体侵入。二、雷电冲击。三、厂家设计上有些缺陷。有些体会分别给维友们汇报。
先看不明液体侵入:液体有雨水及小动物的排泄物。雨水还比较好处理,用牙刷和酒精反复清洗数遍后,电吹风吹干即可。
小动物的排泄物则费劲多了,多半有很强的腐蚀性及导电性(矿物质比较多),先用酒精冲洗一下后,最好在酒精溶液里泡一泡,然后再用酒精蒸汽蒸蒸(小奶锅放入酒精,上煤气灶小火)。特别是多脚集成电路周围,最后再用超声波清洗机处理一下。(没有的话可用注射器加上酒精(装上针头)反复清洗。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这些芯片的资料可以从哪里得到,如果没有电路图,如何根据芯片周围元器件的分布,找到些关键的测试点?

我的邮箱340342841@qq.com

网友:
这台机器现在故障现象为,连接电脑后显示本地连接受限或无连接,插上网线网线口灯一直亮,隔4,5秒闪一下,power 和status 灯亮,电源电压3.3v,2.5v,1.2v 都没问题。网络变压器周围电阻没发现有烧毁电阻。各个接口用网线测试器测试都正常,没有断线情况。从网上订购的示波器这几天就到。我手边也有同样型号的机器,应该从哪里查起?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常来

网友:
这两天一阵猛搜,从互联网搜集到一些交换机原理图和交换机维修思路。发扬一下共享精神,也免去一些爱好者的周折,同时也感谢在网路上提供这些资料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在取得同时,再补充完善一些 交换机的图纸资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