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怪问题

楼主(2012-07-20):
昨天接到一台DELL的台式机,机型号是D03D,同行客户反应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自己一想就是南桥有问题。连上PS/2的键盘,鼠标开机进了系统,连上一个USB的鼠标,出现一个未知设备。量USB的阻值都正常。因是同行,没有BIOS放电和重做系统,把南桥取下,装了一个上去,南桥是82801GB。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开机,但所有的USB都不能用,PS/2也不能用了,量USB供电,阻值都正常,BIOS放电无用。想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官网上找到了一个BIOS,但不能通过编辑器刷的EXE的BIOS。开机是出现一个报错alert!front USB cable has failed or is not present,想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助!

网友:
麻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1696   参考参考吧  也许有用

网友:
个人建议跑线 USB均不能用应该是SB挂了 换了后还是这样 那就要注意了 遇见一块同样的问题是主板开裂造成的 不知道可以给你帮助布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还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三个南桥,换到第三个才好,前两个的现象是一样的,脑袋整得晕。客户拿来时还能进系统,整了前两个桥时,系统都进不了,不得不再修,才决定再整第三个,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