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电流1.3A

楼主(2012-07-20):
之前是电流停在0.78a 装不装内存都一样 把北桥换了 换了之后电流停在1.3A 了 灯不跳 BIOS 换了几个了 都一样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 问题

网友:
你不该去弄北桥的 ,,,CQ40这种情况你先用风枪吹显卡,如果电流有上去直接上BGA

网友:
直接上1.3还是跑到1.3啊

网友:
我遇到一台,跑到0.7左右不动了.我也换换北桥试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