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0565R厚膜

楼主(2012-07-20):
DM0565R厚膜 的启动供电是哪脚? 一款电源板没12V 5V 换完厚膜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12V  5V   电压偏低 换完大电容 电源芯片 次级整流管   所有电容   还是不行

网友:
6脚启动,通常是一至二只电阻接300v,共阻值约8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