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直重启

楼主(2012-07-20):
主板一直重启  诊断卡从D0到D3之间一直循环跑码 有哪位大侠知道 请指点下 先谢谢了

网友:
CPU供电三对上管下管发烫

网友:
什么主板啊!可以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先电压  时序正常 在说 D0 D3 CPU虚汗 显卡 内存 均有可能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你都不说是什么主板怎么帮你啊。先量下电压吧

网友:
不说图  你总得来个型号把?   供电发烫   CPU短路?    测电压  对滴电阻  估计是哪儿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