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SATA硬盘

楼主(2012-07-20):
主板不认SATA硬盘,可以认IDE的,桥的温度有点高,底板面有高温过热的痕迹!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子啊.有的要进BIOS把SATA打开哦.

网友:
主板技嘉 GA-K8VT890     BIOS已经放过电,试过别的硬盘都不认

网友:
看什么板子的  不是SB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看那四根信号线有短路的没有,还有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的SATA接口有兼容性的问题,只能认部分硬盘,我也有一块

网友:
对了,必须将硬盘跳成SATA1.0 这块板才能识别

网友:
更新BIOS,试试。

网友:
检查SATA到南桥的线!如果每个接口都不行的话,可以把跳线跳过试试。再就是刷BIOS!要是只是个别的不行就需要加焊桥了,,检查接口附近的四个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放电有可能不能解决问题,试试进去修改一些选项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3-10-14):
本人 也在 修这个问题 ,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你进BIOS调下 应该是SATA启动没打开-

网友(2014-07-13):
楼主有没有解决此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盈通主板,认IDE   不认sata     若解决了。说说这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