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主板的南桥太热

楼主(2012-07-20):
今早一个同学的机子的七彩虹intel g41 d3板子!
南桥开机进系统一会就太热慢慢死系统!
如果加个风扇单独吹这南桥!
情况会好转但还是系统卡卡的!
会不会是桥的附近哪个元件出问题?
俺新手自学的很多不懂只是爱好研究!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G41南桥容易有问题,考虑换还是丢自己决定吧

网友A:
南桥边上有温度检测电阻, 一般都是开关管傍边, 这样死机你先换硬盘做系统试下再来用手摸南桥边上的MOS管看看有没有很热的

网友B:
南桥问题啊!!!!

网友C:
七彩虹额主板质量真不怎么样 G41还是个问题系列  估计是南桥问题     实在不想丢就加个散热器上去!{:soso__11824716995429377336_2:}

网友D:
G41主板应该没过保那,直接返厂多好。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一样的发热,只有加风。要不热的就死机。

网友F:
G41的南桥,在料板上还是挺容易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边上有温度检测电阻, 一般都是开关管傍边, 这样死机你先换硬盘做系统试下再来用手摸南桥边上的MOS管看 ...

谢谢指点!俺去试试等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啊!!!!

谢了~就奇怪南桥散热就好转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额主板质量真不怎么样 G41还是个问题系列  估计是南桥问题     实在不想丢就加个散热器上去!{:soso_ ...

丢不得呢,也想加个散热器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1主板应该没过保那,直接返厂多好。

是没过保,但同学不想返厂那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一样的发热,只有加风。要不热的就死机。

就是就是!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41的南桥,在料板上还是挺容易找的呢。

没BGA台呀,还是新手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一样的发热,只有加风。要不热的就死机。

               以前的小店代理过七彩虹的主板    返修吓死人  后来换了捷波  感觉还不错

网友G:
如果太烫考虑加个风扇上去  不行的话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太烫考虑加个风扇上去  不行的话就换板子吧

谢了~看来只能加个散热风扇上去先试试

网友:
G41主板的南桥是有点热的,关键是死不死机,不死机就继续使用

网友:
一般桥那里发热量大的话。要么加散热风扇。要么就是重新换板了

网友:
加个散热器吧。  要是觉得丢掉可惜的话。
最好去返厂。

网友:
有肯能是南桥或旁边的原件有短路击穿了的呢?

1KB
有可能~直接叫朋友拿去保修了

网友:
我也觉得好多的P和G系列的南桥是很烫的说!~有的都没有敢拿手去摸!~因为有过给烫起泡的经历!~

1KB
是呀!惨烈

网友:
南桥坏了吧

1KB
可能里面有短路了

网友:
发热一般是桥有短路的,先量测一下周围零件

网友H:
这种状况能返厂一定返厂不要拖着,很容易拖出问题的,如果发现桥发黑被更换过或有记号笔做过记号一定要返厂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状况能返厂一定返厂不要拖着,很容易拖出问题的,如果发现桥发黑被更换过或有记号笔做过记号一定要返厂 ...

谢谢大哥指点!
已经返厂了,就怕放着慢慢出大问题

网友:
加风扇要小心点,上次加个风扇把板子给弄坏了

1KB
这弄电子电路的都得细心小心

网友:
这么多意见,又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南桥应该有问题,有可能USB接口等外部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的

1KB
谢谢指点!

网友:
加个带风扇的散热器上去,南桥过热内部有轻微短路,电流过大导致,,彻底解决办法换桥,

1KB
嗯!谢谢

网友:
G41废板子很少吧 ?     都没过保的   谁想丢啊?

1KB
是呀

网友:
都热就不如用nvidia的单芯主板了,反正都是热,人家还有个集显,哈

1KB
呵呵

网友:
貌似加风扇不行的话,就只有BGA了

网友:
一般G41的主板南桥本身就烫手,你先做个系统试试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前几天装机技嘉的G41小板,南桥烫手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大家都没分析下。

网友:
很有可能南桥坏了,直接换个看看吧!!!

网友:
哈哈,N61S的北桥,不加风扇能烫伤手

1KB
呵呵!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