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有限见鬼了!华硕M3A78-CM无三大供电

楼主(2012-07-20):
今接到一块板子!华硕M3A78-CM无内存供电、无桥供电、无CPU供电(没有上CPU),但是主板能触发
  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先修内存供电,于是就换掉了内存的主控芯片AP7120,换成RT9202,还是无内存供电,供电管都换过了,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没碰见过,正常来说连桥供电都没有,待机都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要先从内存电压入手,我手头上现在也有一块华硕M5A78的主板,内存电压的控制芯片RT8120D坏掉了,导致CPU供电、总线和桥供电都没有。

网友:
我修好了,这个板子必须要它的原装内存主控管子,不能代换,论坛上说代换是不行的,

网友:
没供电,修供电

网友:
是要换RT8120D是吗?我的配件还没有到呢?你的也是华硕M5A78这种故障码?

网友:
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来了么?就这么直接换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