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基本的问题,有图,不要笑话我!

楼主(2012-07-20):
如图,电阻R1=R2=R3,电池电压时1.5v,A点和B点电压相对于电池负极电压一样吗?
麻烦哪位师傅解释下。谢谢

网友:
A点后面没接其他负载,就是一样

A点后面没接其他负载,a点是没有电压的,因为没有回路。

网友:
A点如果没有负载a跟b处电压应该一样,这只是个回路,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前期是有负载

网友:
从A点输出,就会耗电量的,所以称为负载啊。

网友A:
电压表的内阻是非常大的,一般1M~10M,只要你电路的电阻不是很大的话,那可以根据电阻分压计算,A点与B点的电压是相差不大的,当然理论上肯定有差别,但题目是直接问两点电位,而不是接电压表测量的电位差别,接了电压表就等于有了负载了,可以说我这个图中的电压表的内阻为无穷大,你再按电压分压算下看看。

网友(点评):
对的,3个电阻是一样的,,是对称的虽然画错了方向

网友:
找个电阻分压器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R3的电压为U,U=I*R3,因为R3上没有电流流过,I=0,则U=0,即R3两端电压一样。

网友:
没负载是一样的,有负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的内阻是非常大的,一般1M~10M,只要你电路的电阻不是很大的话,那可以根据电阻分压计算,A点与B点 ...

错误,楼主说的是对于电源的负极,你画的是对正极电位了。

网友(点评):
相对于楼主这个图来说,这样测出来也一样可以回答。AB两点电压相等!如果后面还有负载,就会有一个电压差,具体值看电阻大小和负载强弱。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由于 在这个电路中R[sub]1[/sub]和R[sub]2[/sub]串联接入电路中,R[sub]3[/sub]一端悬空没有接入电路,流经R[sub]3[/sub]的电流I[sub]3[/sub]=0.
R[sub]1[/sub]=R[sub]2[/sub],那么这个电路中V[sub]B[/sub]点的电压相对于电池的负极来说为0.75V,即V[sub]B[/sub]=0.75V;
假如R[sub]3[/sub]有电流流过,那么V[sub]B[/sub]—V[sub]A[/sub]=I[sub]3[/sub]*R[sub]3[/sub];由于R[sub]3[/sub]一端悬空,所以I[sub]3[/sub]=0,V[sub]B[/sub]—V[sub]A[/sub]=0,这样V[sub]B[/sub]=V[sub]A[/sub],A点和B点的电压相等了,即0.75V.

网友:
你可以这样考虑下 首先忽略下R1和R2 相对于R3就等于给它一个电压也就是B点电压 A点没有负载直接构成回路的话就一样了

网友:
R1R2电阻串联分压,R3的一段悬空就相当于没有接,由分压公式算出B点电压为0.75V

网友:
如上所说  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