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A8J的不触发

楼主(2012-07-20):
昨天接到个A8J的本,顾客说不通电,插可调电源一看,待机0.006,按开关无反应

拆开后测得开关脚2.04V    ,PWRBTN#脚3.3V,按住开关变为0V,这个正常,

按住开关的同时,测得C699一端为0V,但是另一端依然是3.3V,果断换了C699,但是依然如此

双D触发器换过了,两个上拉电阻也换过,Q106也换过,就是不触发,谁能帮我分析下该电路

搞好了,PS51020  附近的有个电阻不良造成的不触发。。

网友:
按照时序接着往下查啊

网友:
好你不是U21B去触发吧。。还有另外一个触发器吧

网友:
简单的想,是不是休眠开关趴下了

网友:
没看懂这电路图。

网友:
休眠开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1772

网友:
这么厉害,应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