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引起的频繁烧IO故障

楼主(2012-07-20):
      昨天接同行一块杂牌AM2主板,故障为不触发,上手先做了下清洁,并仔细看了下板子上也没有明显芯片烧黑和电容鼓包,于是上电开始检测,待机3.3V正常,网卡芯片没有,应该以前坏了被拆掉了,各个芯片也没有明显发烫,接下来就跑开机电路。
      此板的IO是W83627THG,测开机针有3.3V,另一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并直通IO芯片68脚,IO芯片61脚测有5V待机,67脚也有3.3V,72脚5V直连电源24PING绿线,在短接开机针的瞬间IO芯片68脚只有0V到0.8V再到0V的跳变,且67脚3.3V没有变化,就怀疑IO芯片有问题,立马就动手换掉IO芯片,换好之后并检查确定没有虚焊和连锡,就上电开机检测一路跑码点亮,此板修复。
      通知同行取板之后不到10分钟,同行又拿着主板过来了,说这块板子没有修好,还是点不亮啊!就第一次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之后就开不起来了。我听了之后心想没有理由啊!刚才我换IO之后还试了很多遍的都是一路跑码点亮的,说着就拿板子上电试机,晕倒!又不触发了。故障和第一次送修时是一模一样,没办法了,再换一次IO芯片吧!轻车熟路的换好IO后,当着同行的面就点给他看,一路跑码点亮显示器,这次同行没话说了。
      这时我心里就开始分析原因了,在我这里换IO后一直都是OK的,怎么他拿回去就不行了呢?应该是他的电源有问题吧!于是我就叮嘱同行叫他拿回去换个电源试机,并和他一起去看个究竟,他装好之后换了个电源试机,直接进系统正常,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他的电源也坏掉了。
      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怀疑外设是否有问题,要不然的话你换多少IO就会烧多少,所以有时候不只是修好板就这么简单了,各位大侠你们说是吧!呵呵……小弟新手,见笑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得多多注意、

网友:
这种情况 是 要注意

网友A:
估计是绿线的输出电流过大,用电流表测一下绿线对地的电流

网友:
是不是又是什么山货电源弄的

网友:
谢谢,学习学习,电源太重要了,好多问题都是电源引起,

网友(2015-05-26):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绿线的输出电流过大,用电流表测一下绿线对地的电流

电源绿线电流输出基本上很小不存在。

网友:
以后会多注意这方面的

网友:
不能老是买便宜货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啊,很多这样的事情,返修说我们技术不好,返修了几次,换了几个IO,结果 他娘的电源一查就直接骚IO,还带有冒烟。。什么鬼同行,还修电脑的。。我去,,,看到冒烟,还说换的是旧芯片。。*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