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 不跑码.

楼主(2012-07-20):
南桥PCIRET出来了,CPU复位偏低0.5左右,理论上该考虑北桥,直觉上又太像..?
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那就刷呗,维修就是不断的尝试

网友(点评):
尝试无效

网友:
穷人表示压力很大啊!

网友:
你量一下时钟正常不

网友(点评):
PCI复位都有了时钟能不正常吗?

网友:
刷了不行,只能干北桥试试了

网友:
北桥在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