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TX电源的12V、5V的反馈电阻是哪一个

楼主(2012-07-20):
请高手指点一下,图中12V、5V的反馈电阻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
你找12v 5v反馈电阻干什么?

网友:
有一个ATX电源12V输出电压19V,在另一个帖子里发过,没人回应,只有新开帖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不是想改可调电源

理论上是。

网友:
      牛人。。自己组装个大功率电源玩。装好了教下我们

网友(点评):
惭愧,只是有个ATX电源+12V输出变成19V了,才来问的。没你说的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