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显示伪黑屏,求助

楼主(2012-07-20):
IBM X31显示伪黑屏,求助
高压板上没有16V,测得有3.3V控制信号,排线正常。
芯片是MP1015,于是在主板上飞线上来MP1015的电源7#,16v,灯亮了一下,手一振,松手又迅速接通,结果芯片MP1015冒烟了

之前查贴有位兄台情况和我一样,查到是D74坏了,可是我找了很久找不到,今天给我找到了

测试1图两个正向有2K阻值,反向无穷大,2图D93正向,反向都是无穷大,经查这个是肖特基
应该是D93出问题了

网友:
通电测D93正极有16V,负极为-5V,是不是D93有问题啊,各位??

网友:
高压芯片MP1015应该要换了,板上就一个芯片,不知道会不会烧其它东西呢?现在主机开机正常

新手求助,也不是搞维修的,自已的机器,之前主机启动不了,现在搞好了主机,机器坏了差不多2年了,望各位帮帮忙啊,多谢了

网友:
最好方法买个高压板换上。

网友:
16V修上来了,确实是D93的问题

网友:
mp1015烧了,没烧之前测5脚(EN)有2.65V,现在为0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芯片输出的,还是主板上的?

网友:
之前电源7脚没电源,所以就在主电源飞上来,结果可能电流过大,烧了MP,各位帮忙看看这个5脚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没电压??如果只是MP坏了,买个拆机板就行了;否则,要继续修了,或改板了

网友:
顶上去,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