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VFT520 A2+无桥供电

楼主(2012-07-20):
这个主板是在收荒匠那里收来的,25元;成色有7成新;总线附近的电容都被人换过,内存附近的原件都生霉了,bios芯片也被人动过。上电用假负载测试,VDDA 2.5v供电正常,电源好电压1.85v正常,复位电压1.84v正常,VTT电压0.95v。但是cpu电压和串行总线电压都没有。
     不敢贸然上真CPU,怕烧掉了;就到处到板子上测各处的电压,内存电压1.95v,正常;总线电压1.25v也正常,但是无桥供电。桥供电由RT9214控制两个场管产生,首先测量9214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1脚和5脚都有5v,正常。但7脚的开启脚为0v,不正常。接着跑线,发现跑不动,好像进单桥了。难道是桥虚焊了,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但是仔细一想,520芯片组是用0.08微米的工艺做的,发热量不大,和那爱虚焊的NF4不是一回事,应该不会虚焊。就换了好几个9214,也没用,7脚还是0v,芯片不工作。桥无电压。
    最后没办法了,就上真的cpu,心想烧掉就算了。没想到上了之后,cpu电压出来了,桥供电的1.25v也出来了,9214的第7脚有高电平1.37v了 .真是奇怪啊。看来这板子是先有了CPU供电后,整合桥才发出高电平开启9214第7脚,9124才开始工作。白白费了那么多功夫啊.

网友:
有些主板是要上CPU才会跑的,时序设计的原因。

网友(点评):
那些不上cpu也跑马的?

网友:
英伟达的主板都是要上CPU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