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7-20):
同行送修的机子,开始故障为不触发,有待机0.03,用电池也无法开机,于是拆机检测,发现COMS电池被大面积人为破坏了,很多绿漆都脱落了,心里还纳闷,这谁干嘛把COMS电池搞成这样,不管它了,修机子要紧,通电开始维修,待机电压正常,手摸了下32.768,开机了, - -  心里得瑟,终于碰到传说中的晶振损坏了,果断换了晶振,反复开机,都没有问题,心想修好了,于是顺手给改了个COMS电池装上去,装机使用,正常,交给同行 - -   结果第二天  同行又把机子拿来了,机子还是不开机,我就纠结了,心里很是纳闷,我发现不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因为电量低,马上关机了,用适配器或者是适配器电池一起用,也无法开机,取下电池适配器也无法开机,用可调电源发现,装上电池时电流从0.03开始向上增加,一直到2A多,感觉像是在给电池充电,依然还是无法开机,事实证明也没有充电,我在想是不是保护隔离或者充放电电路问题呢,我咋就那么背呢,于是拆机,拆机后我又突然看到了我改的COMS电池了,心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COMS这里掉了这么多绿漆,不会是COMS电路问题吧,我取掉我改上去的COMS电池,果然,可以正常开机了,反复试了多次,没有问题,维修COMS电路,问题解决 都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问题  - -   事实证明我确实应该多看看远程视频了抓紧学习,太对不起喜哥了,16期报的名,现在都两期了,我才看了8课视频,顺便说下,喜哥很是V5

网友:
我也想学!!!11

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矛盾吧,一开始就发现CMOS电池那里有问题,而不管它用手去摸晶振,换晶振好了,而又多次一举改了个CMOS电池,无语!!!

网友:
多努力呀!

网友:
你说的很对,我最主要想说的就是,我简直是画蛇添足,本来好了的,还以为自己做好事,顺便 - -  结果一个顺便 造成了返修,当然 还是我太疏忽了,当时就应该把COMS电路检查一下的,都怪自己没好好学,愧对喜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