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起EC的引脚

楼主(2012-07-20):
请问各位
你们挑起EC的引脚.用什么挑的...像IT8502之类的引脚

网友:
镊子  挑被  注意点小心啊 万一弄折了就费了啊

网友:
还真不好挑,我都不挑的,要么就直接取下来

网友:
有一种很尖的镊子,很好挑的 我就经常挑 不费力 一挑一个准

镊子要尖,不行的话,能割线也行

网友:
尖的镊子  小心点别把焊盘挑掉了 这个要多练

网友:
刚刚用针挑了....好吃力.还没什么效果 .

网友:
我用刀片。。。。。熟练就好了。。。。

网友:
我用镊子加风枪

网友:
今天先不搞了. 明天去搞个尖头烙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