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3个USB口,坏了1个USB口,容易修复吗?

楼主(2012-07-20):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当然能修,把那个取下来再换一个呀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一个模样相同的或在网上买模样相同的就可以换啊

网友:
你先用万用表打下USB接头的对地管压降,看有没有开路或者短路的。  你是说外表看来就坏了,还是没供电呢?

网友:
是应该查一下怎么个坏法哦

网友:
USB借口不是有供电脚和接地脚吗?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供电脚对地的管压降

网友:
坏了就换一个,这个都简单,怕就怕里面线烧了,换一个也不好,不过后者可能性小

网友:
接口外观损坏找一样的代换,电路部分损坏检查供电或数据线有无断线

网友:
接口也有正反哈 换的时候注意

网友:
这个好修啊

网友:
很好修复的,这宗情况不是南桥的问题,一定是USB电路或者是USB口的问题,直接找到地方修就好了,很好修的。

网友:
是个好问题

网友:
有分了,还下不了,怎么了

网友:
这个简单 啊 换端口 直接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