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条代换灯管,有谁换过

楼主(2012-07-20):
最近看到tb上有卖LED灯条套装说可以代换灯管,不知道有谁换过,寿命如何,还有能耗是不是会少点呢,不是一直说led比较省电吗

有换过的朋友欢迎来探讨一下

加问一个问题面板的温度怎么样,发现用灯管面板会有温度,特比是灯管老化的时候温度很高可以说烫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过的朋友出来一下,说两句

网友:
价格高,比灯管高多了

网友:
我有换过。很简单。很好用。
买长了可以剪掉多出来的部分,
我买的是22寸的。显示器是21寸的。我就在后面剪掉了二棵灯。
22寸的是93棵LED灯。

网友A:
LED管?亮度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比LCD的亮多了,最主要的是他发热很少。难的坏。

我最关心的是亮度可以调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关心的是亮度可以调节吗?

开启就是最亮的。不过你的显示器可以对屏的亮度调节。灯的亮度是不会变的

网友D:
亮度是高..亮度可以调节 ..换起来成本也高..发热其实也还是很大的..用手去摸背壳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亮度均匀性的问题.单装一边的话.只怕是均匀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就是最亮的。不过你的显示器可以对屏的亮度调节。灯的亮度是不会变的

想可调灯的亮度就不要用他配的电源小板。你自己更找可调亮度的电源小板,他配的这个电源板是不可调亮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亮度是高..亮度可以调节 ..换起来成本也高..发热其实也还是很大的..用手去摸背壳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亮 ...

我这21的显示器本来是6条灯管的。我现在换成代用的LED条了上部一条下部一条。亮度很好。比这前要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21的显示器本来是6条灯管的。我现在换成代用的LED条了上部一条下部一条。亮度很好。比这前要亮些

我开了一上午了没发现发热外壳还是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主。

你有灌水的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管?亮度如何,

剪掉两个线路不是断裂了吗?怎么还会亮呢?

并联的吧,不会有影响

网友:
我想这个作为维修没什么必要,因为LCD的灯管正常情况下不会特别爱坏,再说我们给客户只保修一个月,在保修期内一般不会坏,且LED的灯管应该不比LCD的灯管便宜,因为还要加LED的小板。当然,作为研究玩一下无所谓!

网友:
高手,值得试一下

网友:
自己的可以尝试改装下   客户的就没有必要了   换个灯管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关键亮度不可调   客户会觉得没修好 = =     而且这个成本比LCD的高吧?

网友:
等高手解决!

网友:
可调亮度的电源小板哪里有,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
很想知道答案,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LED背光灯各方面的指标绝对比灯管来得好,光谱纯正,亮度高,也可以调节,发热量低,安装方便,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偏高。我用20寸4:3正屏改装了高清多功能电视机,同时把灯管改为LED,使用起来相当满意。

网友F:
有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管?亮度如何,

发光二极管是几组并联的。。。

网友:
期待改过的高手讲一下其利弊和具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广告嫌疑????

什么意思?

网友:
LCD换成led?,因为LCD的灯管正常情况下不会坏

网友:
成本高。
亮度也比原来高很多吧。

网友:
等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