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开机键不能开机

楼主(2012-07-20):
华硕X88S 板号:F81SE 开机键不能开机,旁边的快速启动键,长按能开机,还能进系统!松开就掉电了!开机键的一个3.3V电压没有!待机电流0.01,不正常,应该是0.02,量电压,3.3V有,5V没有!那为什么按快速启动键5V就出来了,搞不懂了!求指点!怎么回事呢?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两个小电容的问题!把开机键的一个3.3V拉低了,但是量不出来,这两个容量上去没有对地!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见过,当时是我一同事修的,一定要修好待机3V才正常。

网友:
这款机好象都是通病,有印象当时也是说电容坏引起3V待机。

网友:
没有钱拉好难混

网友:
是主板上的两个小电容还是开关板上的两个小电容啊?能说得具体一些吗?最好来个图纸哟

网友:
这机器是待机没5V,触发后才有5V的,待机只有3V。

网友:
你用F80的图纸,R3902虚焊引起的。在2个开关按键中间。

网友:
不是电阻的问题,是开关键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这是这款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