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HSD190MGW1 花屏

楼主(2012-07-20):
接了个瀚视奇19的显示器,开机,大花,满屏横线,还有几道宽的黄色竖条。上部陷约可以看到有点图像。一般这种问题,我想是屏线,还是屏有问题,屏线得插了一下不行,套板试还是花,屏坏了。屏我修的少,换个主芯片试一下,下去一找就找了个,运气真好,是NT7167FG,换个情况一样,换之前测了一下电压好像是正常的,VDD 5V VDDA13.1V VGL-10.1V VGH 24V VGH-M 21.8V 。这个屏外面都标记了的,测VGL电压时电压没有,以为针接触不好,用力压一下,电压就有了,翻开屏一看,图像正常了。一放就还原了。看来哪接触不好,芯片换之前都压过没反应的,想不到是这种问题,懒得想了,上焊膏,一通加焊,试机正常。加焊AT1118那块。没什么技术含量,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运气真好,羡慕呀,我现在还有没配上的主控呢。

网友:
屏上的芯片开焊的现在也多了啊    LZ的运气还算好的 有的就是不良了 一加焊就死掉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换过一例子成功的 但是还要刷MCU ASUS的

网友:
虽然是运气使然,但不可否认技术不错,不然又运气也修不好

网友(2012-08-31):
焊功和技术都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运气也要陪积累

网友(2012-10-05):
呵呵,今天我遇一个,键了几个就好了,呵呵,比楼主的运气还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