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板修改问题

楼主(2012-07-20):
一体板 (电源+驱动+高压)  是四灯的  怎么改双灯的通用驱动板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将不用的插孔里面  短接就是了

网友B:
这个板电容爱坏,从下面鼓包。

网友:
过来看了一下

网友:
短接? 不需要接个电容么?

网友C:
直接端接

网友D:
直接短接不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不用的插孔里面  短接就是了

我以前是这种方法 返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电容爱坏,从下面鼓包。

我看了不是鼓包的  是灯光有问题 想改双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端接

我以前是这种方法 返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不会坏吗?

不会 但是时间管不了多久 就返修

网友E:
加个电容 飞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电容 飞飞

加多大的 加哪 什么飞飞

网友F:
我都是短接!如果接电容,要接多大的啊?电压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短接!如果接电容,要接多大的啊?电压很高啊

我以前是这种方法 返修高

网友F:
不然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然你是如何处理的?

在找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拿通用的双灯驱动板  飞4条线

网友:
这样成本太高了!
如果换灯管,又太麻烦了!

网友G:
用通用高压板 把开启信号 并再 2个条子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换灯管比改板子简单吧

网友H:
换通用接开关 地 ADJ 5V 改两灯直接在不用那个口上接个3KV 27J的电容

网友I:
楼主不就是不想换灯管吗???要真是那样 还不如该一个通用的2灯高压进去   省事多了

网友J:
不是两脚接个那种蓝色电容么

网友K:
直接去保护,不用的插口接电容看一下,不行直接短,不过成功率应该不高的。。。

网友L:
找2个3KV22J的电容接在灯管接口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通用接开关 地 ADJ 5V 改两灯直接在不用那个口上接个3KV 27J的电容

你平常都加那么大的吗? 稳定不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就是不想换灯管吗???要真是那样 还不如该一个通用的2灯高压进去   省事多了

就是加通用的2灯高压啊 信号线难找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不是两脚接个那种蓝色电容么

你有加过吗? 多大  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去保护,不用的插口接电容看一下,不行直接短,不过成功率应该不高的。。。

呵呵 你回答的很多 但没一个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2个3KV22J的电容接在灯管接口上就好了~

你平常这样做的吗?  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通用高压板 把开启信号 并再 2个条子上面。就可以了

找开启信号有快速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有加过吗? 多大  稳定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8615-1-1.html看这个帖子

网友N: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5#pid5252872不知道我这个帖子对你有用不

网友:
双灯的通用驱动板  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615&page=5#pid5252872不知道我这个帖子对你 ...

我看过你的帖子 你那电容加的 250V  那体积大了啊 加上的话 那板装不不到位置  能加其他的体积小的吗  多少值合适  只管多少伏 还要不要管耐压值 多少 UF

网友:
貌似灯管处短接也行,我是没干过我同事常干(比较懒的行为),我都是老老实实换灯管

网友:
接三条线就可以呀!

网友:
通用高压板.?   满足三个条件就OK了.       开启信号.   12V   地线.

网友:
灯管短接有的不行,点不亮,有碰到过;+个电容应该是可以的,下次一定得试试;最好还是老实换灯管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样改的,至少现在还米一个返修的,要不行加上去就不行,改不了就加块通用两灯版,12V~GND~OF~ADJ可以不用接,OF很好找的,你看看连接驱动板的插头那几根线把12V和GDN~5V排除掉剩下的几根线哪几跟跑到高压板一般是2跟,其中一个是ADJ一根就是OF了~

但是我这个一体板是 驱动 电源 高压板都一体 没接排线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加通用的2灯高压啊 信号线难找

你看驱动板部分哪些线跑到高压板在排除掉电源和地线剩下也没几根了那几根就是了

网友:
灯管 问题 你改成双灯也用不久的  不用返修?  要是将就的话不如去掉保护

网友:
改通用双灯高压条就可以了吧,不用改通用驱动板。把板上两上高压变压拆掉,通用的高压主条应该放得下。找出12V和开机信号接上就可以了,还有把原先高压部分的电源切掉。我看一个师傅在改高压的时候是不切掉的,他说没事。不过我觉得还是切掉比较好吧?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
  12v   5v   3v   割开电路断掉    接线出来到通用版 灯管接过来   固定高压板  ok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板上面的电压都断了,然后从电源板那边找到5V电压,高压的开启信号,地线,把这3根先飞到驱动板上。剩下的就是开关之内的了,这么不多说。

网友:
那就换灯管吧,也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每边两个孔都只短接一个   也就是高压包两个都要用到

李师父好!知道我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