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多个小屏幕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0):
这个本子从开机到系统都显示8个小屏幕,系统也做了还是这样,进BIOS里也是这样,8400显卡,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有别的哪里有毛病吗?

恭喜楼主,中了显卡门了,慢慢作吧
真是人才,什么机子型号都没有,编的把

网友:
是不是换过屏幕?不是的话就是显卡?最好来个图看下

网友:
你知道8400是什么显卡吗?先去网上搜一搜、你肯定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说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是显卡坏了~重作显卡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都花成这样了。。。。。还有什么讲的。。。。

网友:
显卡通病,,,

网友:
加焊一下就OK啦!

网友:
显卡问题,地球人都知道的毛病啊

网友:
显卡问题   84000的修了还会出现问题  建议换改良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无果就重置最后考虑换新显卡

网友:
明显 显卡问题

网友:
呵呵,显卡门哦

网友:
烤显卡咯~!

网友:
重新直球吧 加焊1个多月就会回来返修  重新直球能用的长点      最好 的办法是换改良显卡啊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