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待机0.3a正常触发掉电保护0.00a怪问题

楼主(2012-07-20):
q99 待机状态下 d极2.75V 开机触发就保护,但用手触摸着 vcc1r8m 或者 vcc1r8a,然后开机就可以成功进入桌面。本人新手,检查 r829  r839均正常100欧。开机保护以后。VINT16  电压也会消失.请高手指教。QQ762132753,附图

网友:
这还不保护?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解决哦,求高手出招呀。刚忘了写上最主要的,就是开机保护以后。VINT16  电压也会消失。

网友:
加焊TB62501看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楼主表达方面有些模糊啊

网友:
换TB62501
试试

网友:
求指教。加翰了tb芯片了。如果需要T43 点位图,和电路图。可以加我 762132753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有短路吧~
   要不就是TB芯片坏了或者虚汗了!

网友:
RI 不要动不动就换什么好不
死的快啊
简单么
只可意淫,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