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走线

楼主(2012-07-20):
如何看多层PCB板走线?主板上的线路碰到小圆点,从背面看没有相连的元件,怎么继续往下走线?

网友:
在主板背面.翻一面继续跑.你仔细看嘛.遇到圆圈就翻过背面来看.是不是也有一个圆圈和背面的相连的哦.这只是个细节问题.

网友:
镊子跑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