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0A不开机

楼主(2012-07-20):
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K40A,开机无显,电流跑到0.84就不动了过10秒跳回0.56再到0.84,一直循环,换过内存,北桥加焊过,内存,CPU供电都有,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解决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兄弟 刷过BIOS 吗?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集成的话重新直球吧,独立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示问题,,,看显卡

网友:
用假负载测CPU座子.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用示波器打下波,看过内存没,要是不跑U测南桥总复位起了没。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我赞同楼上兄弟说,先刷个BIOS.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看看      不过看电流感觉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接下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赞同楼上兄弟说,先刷个BIOS.

bios没刷,论坛里找不到,而且身边没有那种BIOS芯片的编程器具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呀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  北桥换了  显卡换了 BIOS 刷了     CPU  换了     故障一样的额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台同样故障的机器,郁闷。

网友:
0.8应该没过内存吧,就是不开机

网友(2012-08-21):
我也碰到了 故障一样的额

网友:
是内存没过 你洗下内存槽 再换内存试下 我修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