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3000 g43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7-20):
待机:0.01
触发后1.06
掉到0.04
在升到1.08
回到待机
板号:JIWAA-4211P REV:2.0

网友:
主板有短路没?

网友:
亮机不?看显卡坏了没

网友:
写个bios试试!

网友:
掉电 不好修啊

网友:
没人会说出经验的

网友:
掉电真的没有思路。望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A:
没亮的话 干干显卡

网友:
你看看各个供电正常不  对地正常不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是直接上升到1.06  中间电流没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上升到1.06  中间电流没有变化吗?

很快就到了

网友:
DIOS.因该过了...老师叫我查PG的信号..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亮的话 干干显卡

信号查完了..从显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看热闹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等待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