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待机电流大0.125

楼主(2012-07-20):
测5V 3V对地值,3V L4电感前级正常,后级短路对地8值,,,大家没有办法修这种短路

网友:
前天我修了一台长城E530,待机电流0.17A,换南桥待机电流恢复正常,也能触发开机了。

网友:
加电烧,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不是完全短路啊,我试着烧机,恒流源调到3.3,可电源才达到0.458,,,根本就烧不出来什么啊

那就是3 5V短了 烧不出来的 你试着用手去摸下 看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A:
你拔掉bios电池没有?拔掉bio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bios电池没有?拔掉bio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什么自动开机,  没懂你说的话,  现在是待机电流大,3V有短路

网友:
对着图纸一路路查3v去的地方或电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