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寻址信号问题

楼主(2012-07-20):
小弟刚刚学主板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啊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一直想不明白 特来请教各位
就是BIOS数据损坏或者不装BIOS芯片 能否在开机瞬间 用示波器测到BIOS芯片LPC总线引脚的波形
我用一个好的主板做的实验 在开机瞬间用示波器可以打到BIOS芯片相关引脚的波形 这样可以表示 CPU发出的寻址信号已经到达BIOS芯片
但是我把BIOS芯片的数据用编程器擦除了 然后开机瞬加 测BIOS芯片的引脚 居然测不到任何信号 而且连PCI卡槽上 所有的地址线 控制线 和帧周期信号都测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说 即使BIOS芯片内 没有数据 ,那么CPU的寻址信号也应该能到达BIOS芯片啊!对吧
我拆除了BIOS芯片 和装一个空白的BIOS芯片 在开机瞬间  在BIOS芯片 和PCI卡槽上测不到任何数据信号 难到 bios芯片 会影响到CPU发出寻址信号吗?
BIOS芯片和南桥 是LPC 总线通信               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还请高手们给指点下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架构的机器。很多BIOS在待机的情况下,是要被读取出来的,EC来定义自身的GPIO。
南桥也要读取里面的资料,进行译码,反送到CPU只有译码后的资料,CPU才能真正的识别BIOS里面的资料,来进行POST

网友:
刚看到您的回复,这款机器为IBM收款机的主板 VIA芯片组 台式机主板 BIOS和南桥之间是LPC总线架构,这个不是笔记本 是没有EC芯片的。
很多BIOS在待机的情况下,是要被读取出来的,EC来定义自身的GPIO。这句好理解 EC和BIOS芯片公用fash。

南桥也要读取里面的资料,进行译码,反送到CPU只有译码后的资料,CPU才能真正的识别BIOS里面的资料,来进行POST
这句不是很明白?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