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2-07-20):
华硕A42J板号是K42JR 3.0的,原来是是开不了机,加焊南桥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就掉电,哪位师傅遇到这类问题,,解析下是什么问题,现在好郁闷。是什么信号不正常还是什么问题?帮下忙,,,,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板号是K42JR 2.0 板子显卡超级热,显卡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温控也取了。电压波形都正常。就是开机等一段时间风扇狂转,然后掉电。

网友:
散热器贴好了么?

网友:
进系统之后掉电的机子   真不好搞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没问题 了,这机是人家修过了,不知上面有没缺什么元件,,又没图纸,,不好搞

pch问题,华硕的这款可能pch带程序,新桥上去温控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那应该怎么搞?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