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7-20):
u450    拔掉电池 插稳压电源  待机0.01A   然后按开机键 开机灯亮了 电流才跑0.02A    有师傅修过这个经验吗 还是这台机器是通病这问题

网友:
一般都市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按钮有用,说明还能触发,南桥EC坏了应该按开头没反应的,查查后面的电压有没有短的啊

网友:
因为懒  没拆机就先提问 看看有通病不    现在机器修好了  南桥晶振坏了  换了ok开机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