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的CPU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楼主(2012-07-20):
我没醉,也没乱说。英特尔的CPU也会引起内存不过的,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维修吧,一台845的老机器,换板,换我以前修好的一块杂牌845,这块换上的845以前客户留下给我的时候还搭了个C4 2.4,而且修亮后偶尔会出现循环跑C1,B0,C3,杀过IO,没用,查内存供电,VTTDDR,供电,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晕了,后来放会亮了。没去管。今天换上给客户后,客户要求装新系统。大家看我怎么晕哈,先是进PE,做GHOST,好后重启,档C1,不死心,换内存,跑C1,B0,C3最后档回C1,也不报警哭死了。无奈拆板,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打数据线的值没异常,排阻也没虚焊掉件什么的。会不会是旁边的滤波电容性能下降?全杀了,不行,换内存供电管,PWM芯片,北桥的电容,测北桥也没发现异常,其实南桥也会引起内存不过的,要是南桥的事也只能放弃了。这时随手把客户留给我的C42.4下了,换了我的一个C42.4上去,晕死,跑码过了,亮机。换上客户给我的U又档C1了。换上我的U,装系统,拷机,功能一切正常。客户拿机了。
AMD的U引起内存不过是必然的,但是英特尔的U引起的还是第一次见,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不知大家遇到过没,反正事实就是这么非主流,今天算是开眼界了。、

但是为什么英特尔的U会引起内存不过?想不明,等高手回答。现在的新架构英特尔板如H55,H61,X58的内存是由U管的。以后也许英特尔的U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
电子产品,遇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
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A:
早起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北桥芯片内   但是北桥也要跟CPU交换内存数据    我想应该是CPU部分与内存相关的总线部分出问题了所以挡内存

网友:
太费劲 和接口即可

网友:
我也见过CPU不好的不过内存,没当回事。

网友:
谢谢,经验学习了,以后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起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北桥芯片内 但是北桥也要跟CPU交换内存数据 我想应该是CPU部分与内存相关的总线部 ...

这解释比较符合科学发展观

网友:
曾碰到过一块AMD4600+在有的板上可以跑码,在有的板上不跑码(跑码指的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不错呀,学习呀~~~新手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
新手修的板子少,这样的问题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
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2-08-22):
I系列的机器内存都由CPU控制了,但因特尔的CPU应该很小坏的。

网友:
路过 电路板 各种现象都有

网友:
正解。。长见识了

网友:
老CPU不过内存不正常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