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 SOD锁定! 求助

楼主(2012-07-20):
AOC 2217V SOD锁定! 求助 网上看了很多解锁的都不行!!
解锁

网友:
关了显示器,按住向左按键一直按着,再按开机键,如若不行,修按键板修好再按此方法执行,100%行

网友:
先确定按键按没问题,然后关机一直按住menu键然后按开机键一会再同时放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