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路图的师傅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7-20):
今接到一个宏碁上网本查电源显示待机0.02一看待机这么大就查了下保护隔离,隔离管果然没有导通。直接检测B+发现有短路。最后检测发现在5V上管B+电压公共点处有个PC34电容对地短路。(如图)换了电容之后待机电流有原来的0.02变为0.032检测B+电压4.6V,断开待机电压B+点的电感PL11电压恢复正常待机电流0.001公共点电压不在拉低了。本以为问题出在待机芯片PU4结果换了新的,3V和5V的上下管都换了问题依旧还是B+公共点电压拉低成4.6V。最后我把5V的上下管拆了公共点电压突然恢复正常了,只要把PQ6和PQ8一装上B+电压就拉低。当B+电压拉低时检测保隔管PQ10旁边的PR57两旁电压1跟2脚为18.6V4跟3脚为4.6V不懂了,请教什么情况,是什么拉低电压。求师傅指点下小弟,小弟刚学笔记本维修三个月。

附上图纸

网友:
35 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是不是其中一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35电感对地阻值都是195

网友:
原来那个短路的电容你有没有换小了?

网友:
我没有装也这样啊

网友:
你先把那个PJ8断开来看一下呢?再测试一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的呢?

网友A:
换掉PQ8 PC43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PQ8 PC43试试看看

PC43曾经没有装也是这样。PQ8也换过了

网友B:
测下pq6 控制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pq6 控制极电压

G极电压1.2V

网友:
最好找现实中的师傅请教!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没绣出来

网友:
应该是某个管不良,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