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自己就好了..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2-07-20):
版号AUM3B****
I5 机器
拿来时.开机到0.45左右..无CPU供电.

13脚开启信号为0V..
经搜索是EC95脚发出.而EC要发出这个信号.必须保证HWPG正常
于是找到HWPG.
因为这里电阻是没用料的.所以也没办法测量.我只量了上拉电阻..刚开始R154上面有电压,.下面没有..
于是我想这里电阻没上料.那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而且这里是直连的.没办法分开测量.量到1.5V_DDRPWRGD没有起来.
刚要去查这芯片的条件的时候.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开机电流好像上去了.然后机器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好了.然后我又多点了几次.其中有几次是不亮机的.后来自己就稳定了.
请教下....上面EC发出VRON开启信号是不是要HWPG稳定多少MS后才发出的.?
              我焊铁都没上..怎么机器自己就好了.而且开关机不低于20次..

网友:
测试久点咯~
    OK了就收费  嘿嘿!!

一点都稳定 你心能安啊

网友:
这个最头疼了  肯能明天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动,自己好的,千万别收钱,要不要拉清单

网友:
会让客户很生气

网友:
虚焊的问题

1KB
有道理~应该是吧~LZ不小心碰到它自己接触了

网友:
低电平有效或高电平有效

网友:
时行时不行的,我们叫神经病,这处最让人头痛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腐蚀

网友:
郁闷  自己好了  =、=

网友:
这个钱收了心理也怕哦!说不定那天就出问题了。

网友:
不稳定吧 还会回来的

网友:
楼主建议最好是多试试机器
至于你说的HWPG问题 我只知道广达的是这个样子
I5 机器不知道 谁了解说说啊

网友:
涂点汉堡,用疯抢对着你碰到的地方吹一会儿,应该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会 不 会是哪个地方有虚焊

网友A:
楼主神人也,高手的境界就是一摸就好。

网友:
最讨厌修那些不稳定的破机器。

网友:
肯定是哪里不正常,导致不稳定

网友:
这种机子我们店里这几天收到好多台   千万不要收钱   不稳定   收了也心惊胆跳的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了的机器,回头十有八九还会莫名其妙的坏的,估计故障不知什么时候还会重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虚焊,另一个是cpu接触不良。因为不上cpu或就没有供电,所以其它信号也没有。在楼主找问题时,主板动来动去虚焊或接触不良的问题随之消失。结果就踩到狗屎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神人也,高手的境界就是一摸就好。
你不怕返修吗...万一下次再来的时候.问题还是这样不稳定..就算是拆开就好了.你敢再直接给客户用吗?最起码我是不敢.